C网模块调天线问题电源干扰请教

楼主(2016-03-11):
                请教一下各位了,我在天线厂暗室调天线,用电池供电的时候,接受灵敏度都很好,但是用外接电源供电的时候,灵敏度会降十几个DB,换了个同类型的电感后有增加了5个DB左右,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外接电源供电?外接220V,还是?

网友A:
应该是指的加适配器充电条件下测试天线。
干扰多数来自传导,检查适配器和充电IC的电源去噪。磁珠,吸波之类的放置到合理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指的加适配器充电条件下测试天线。
干扰多数来自传导,检查适配器和充电IC的电源去噪。磁珠,吸波之 ...

     我这个设备是用在车上面的GPS定位器,板上面是自带转换电源的,支持9到80V电压输入,我同一个板兼容C网和G网的模块,G网的没问题,C网的就有问题了。在开始暗室测试之前,天线厂测试过传导,用综测仪直接连板上天线接点那里,测试的效果都很好,接受灵敏度能达到-108DB左右。但是连接外接电源,在暗室测试就只有-92DB左右了。现在都找不到问题,只是猜测和电源电路有关。请问一下电源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