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写了个powerlogic 脚本,供大家评点

楼主(2016-03-11):
截图和脚本见附件。
觉得好用的别忘了点赞呀。

网友:
    按元件名称来摆放的,不一定是用户想要的,应该写算法按坐标排序再来等距摆放,有空我来写一个,其实我早就有这方面的想法了。

楼主:
    哥们没试试就评论啊。当然不是按照元件名称来摆放,那次序不乱掉了? 等距分布排列不改变原来的器件座标次序,只改变座标位置。左边的列表框只是显示选中了哪些器件。

网友:
    用什么语言编译的呀?

楼主:
    是脚本。不用编译,加载进去用即可

网友:
    能分享就是好同志,没用前就点赞

网友:
    大婶真多。你牛逼

网友(2016-04-27):
    你好聪明,你怎么做到的?

网友:
    要是能做个pcb里面的脚本就更好了

楼主:
    pcb本身自带这些功能啊,不需要自己写脚本实现。

网友(2017-03-13):
    这个功能好,

网友:
    PCB的看看这里

网友(2020-07-29):
    请教下大师里面的这个Action表示的数字1,2,3,4,5是啥参数,不晓得啥意思~~
    Private Function dialogfunc(DlgItem$, Action%, SuppValue&) As Boolean
    Select Case Action%
        Case 1 ' Dialog box initialization
        DlgText "Xstep", ActiveDocument.GridX(plogGridDesign)*3
            DlgText "Ystep", ActiveDocument.GridY(plogGridDesign)*3
        View_Change
        Document_SelectionChange
    Case 2 ' Value changing or button pressed
        changing = True
        dialogfunc = True
        If DlgItem$ = "Vertical" Then
            DistributeV
            ElseIf DlgItem$ = "Horizonal" Then
                DistributeH
        ElseIf DlgItem$ = "MirrorX" Then
                MirrorX
            ElseIf DlgItem$ = "MirrorY" Then
            MirrorY
            ElseIf DlgItem$ = "Rotate90" Then
                Rotate90
        ElseIf DlgItem$ = "SetPos" Then
                SetPos
            ElseIf DlgItem$ = "Top" Then
                AlignTop
            ElseIf DlgItem$ = "Bottom" Then
            AlignBottom
            ElseIf DlgItem$ = "Left" Then
                AlignLeft
        ElseIf DlgItem$ = "Right" Then
            AlignRight
        ElseIf DlgItem$ = "CloseBtn" Then
                dialogfunc = False
        End If
        changing = False
            Document_SelectionChange
    Case 3 ' TextBox or ComboBox text changed
    Case 4 ' Focus changed
        Case 5 ' Idle
        ' dialogfunc = True ' Continue getting idle actions

    Case 6 ' Function key
        End Select
    End Function

网友(2020-09-16):
厉害了,我的歌。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