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llegro 可以转换成PADS吗?

楼主(2016-03-11):
请教 allegro 可以转换成pads吗?

网友A:
    可以转 但会丢网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转 但会丢网络

怎么转?

楼主:
    有具体的 操作方法吗?

网友:
    参考视频课程:http://mooc.eda365.com/course/195

网友:
    要ad中转的吧

网友:
    可以 ,在百度文库直接百度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