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转pads求助各位

楼主(2016-03-11):
经折腾,按照网上方法,转换未成功,求帮忙

网友A:
网上是什么方法?直接用ad导入即可。

网友B:
我用16.6导9.5成功了,按照网上的方法,有可能你原文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是什么方法?直接用ad导入即可。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p;highlight=allegroתpads&_dsign=47c2f1fe  此方法   由ad导入会掉东西  铜皮的属性也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16.6导9.5成功了,按照网上的方法,有可能你原文件有问题。

请问下是不是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p;highlight=allegroתpads&_dsign=47c2f1fe 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