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复用DDR模块之后出现网络之间没有连接的情况

楼主(2016-03-11):
如题,复用的DDR出现了网络没有连接的情况,怎么解决啊

楼主:
接到上一个问题,我在重新画线连接网络时候出现小点点,怎么解决

网友:
    这是从其他板复用过来的吧,两块板的精度是不是不一样?
去除小方块要先把Group打散,再原地移动一下走线,参考学堂课程:http://mooc.eda365.com/course/20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到上一个问题,我在重新画线连接网络时候出现小点点,怎么解决

    如图,再 ix 0 0

网友:
    3楼版主正解,精度不一致就会那样.

楼主:
    精度是指这个地方的参数吗/

网友:
    Accuracy就是精度。
如果一块板是公制,另一块板是英制,由于单位转换存在误差,这种情况下即使把单位改成一致,复用时也会存在网络没有连接的情况,此时可以试试Tools->Derive Connectivity功能,或者手工一根线一根线去连一下。

网友(2016-06-07):
引用 网友A:
如图,再 ix 0 0

你 的这个是在模式下  我怎么找不 你这个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