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I2C被拉低的问题

楼主(2016-03-11):
    主芯片使用的是RK3188 上拉电阻是10K。
    挂在L3G TSC2007 ADS7923 3款芯片。
    L3G和ADS7923都正常工作。
但是每次我一读TSC2007。I2C的SCK时钟脚就被拉低。
求教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么,你在读TSC2007之后,clk信号就不能跳变了,一直是0对吧。SDA发送W/R之后slave有没有ALK

网友:
    或者你把电路图跟layout发一下。

网友A:
    你的clk被拉低了那你的data不是随时都可以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clk被拉低了那你的data不是随时都可以变化??

    我把上拉电阻改成1.5K,不会出现拉低了。
但是,
2007死活认不到。
抓出来的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
    额,好巧啊,刚在pads群里也是你问的吧,回答得也是我.换成1.5K,上拉的驱动能力应该更强了,为什么你这个拉低的问题解决了,不明白.

网友B:
    slave 器件有问题吧,看你刚说的clk持续拉低,有种可能是总线问题导致,被锁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lave 器件有问题吧,看你刚说的clk持续拉低,有种可能是总线问题导致,被锁存了。

    这是怎么锁存的?

网友:
    正在学习研究RK3288

网友:
    没有及时回复ACK吧,从设备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怎么锁存的?

    http://blog.csdn.net/zyboy2000/article/details/5603091

网友(2016-04-23):
    觉得还是从设备的问题,主机送的地址都正常,从设备发回No_ACK,,查一下上电时序吧,

网友(2016-09-09):
引用 楼主:
我把上拉电阻改成1.5K,不会出现拉低了。
但是,
    2007死活认不到。

    看到波形是SLAVE没有回ACK信号,回的是NO_ACK。请问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