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在Hspice里面加入PowerSI提取的4端口的S参数,仿真出问题。

楼主(2016-03-11):
请教高手 , 在Hspice仿真时,加入PowerSI提取的差分对4端口S参数后仿真, 信号电平变为负的几十V,会是哪个软件的设置问题呀??

网友A:
应该是你的 网表有问题吧,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 网表有问题吧,贴出来看看

客户的, 拿不到。  但是客户用HFSS提取的S参数就能跑出正常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 网表有问题吧,贴出来看看

请问,如果是Power SI提取的S参数要加到spice模型中用Hspice仿真,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是Power SI提取的S参数要加到spice模型中用Hspice仿真,需要注意什么?

与HFSS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一个黑盒子嘛

网友:
建议先频域对比下两个s参数的差别

网友(2020-06-16):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在Hspice里定义4个端口的,输出结果怎么查看差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