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如何获取右击坐标?

楼主(2016-03-11):
axlLastPick 可以获得最后左击坐标,那右击坐标如何得到呢?不知哪个大侠知道,感谢了!

网友:
参考以下代码
axlCmdRegister( "test" 'test ?cmdType "interactive")
defun( startpopupcallback (event)
        println(event->xy);此处获取右键弹出坐标
)

defun( test ()
let((eventMask event, loop)
axlEventSetStartPopup('startpopupcallback)
eventMask = list( 'PICK 'DBLPICK )
loop = t
while( loop
        event = axlEnterEvent(eventMask, nil,t)
        case(event->type
        ('DONE
                loop = nil
        )
        ('CANCEL
                loop = nil
        )
        )
)
axlEventSetStartPopup()
))

楼主:
顺利获取右击坐标,大强了,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