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面pcb复用的方法讨论

楼主(2016-03-12):
    有时候做不同的pcb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相同的电路,但是不同pcb里面想复用一起layout好的电路好像不是很容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我知道的有1.导出导入sub-drawing,好像成功几率不大 2.创建模块  create  moudle 这个方法同一个板子会比较好用,两个pcb之间想复用,特别是原理图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也不是很理想,,,大家还有其他的好方法没?或者提高工作效率的好方法没

网友:
    个人经验之谈:
1.导出导入sub-drawing.这个方法针对不同的网表,只能导进新PCB后,然后用SWAP 器件的方式进行复用;
2.create  moudle.这个方法可以针对不同的原理图,只要相同电路的器件封装以及Value值相同,是可以使用的。针对不同的PCB,这个方法需要确保两个PCB的层叠要一样才行。

网友:
    create  moudle我基本上只倒出top bottom层的走线过孔,这样就不必考虑叠层的问题。
    sub-drawing我只有来倒丝印和其他的一些特殊东西,倒器件还是太麻烦了点

网友:
    布局模式下的Place replicate可以创建mdd文件,其他PCB可以复用这个mdd文件。

网友A:
    要想PCB复用 复用原理图位号必须完全一样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PCB复用 复用原理图位号必须完全一样

    复用跟REF DES完全无关的~

网友:
    有很多一样的模块,但是复用的时候有几个电阻就是复用不上来,看着一样,复用不上,好烦人的。

网友:
    局部有差异的或者不能复用的就不复用它,强扭的瓜不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