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中爬电距离设置

楼主(2016-03-12):
1.VDC+,VDC-表示为输入电压,怎输入电压范围200-750VDC ,VDC+,VDC-之间的安全爬电距离应设置为多少?依据是什么?
2. VDC+,VDC-分别对大地的安全爬电距离是多少?依据是什么?是根据打耐压大小来选择不同的安全爬电距离,还是说根据输入多大的电压,来决定对大地安全爬电距离的设置。
3.在电源布局中,爬电距离的大小是电气间的压差大小决定的吗?比如紧挨的两条网络之间的压差最大是400V,那么他们之间的安全爬电距离是多少?
请各位高手们多多指教,多多交流下电源安全爬电距离的知识。

网友:
啊阿达大声点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1、VDC+,VDC-电压范围200-750VDC,按照最高750V算安全爬电距离,表层4mm,内层2mm;2、 VDC+,VDC-分别对大地的安全爬电距离以按照表层4mm,内层2mm;3爬电距离和电气距离是不一样的,爬电距离是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界面之间的最短距离,电气距离是在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或导电零部件与设备界面之间测得的最短空间距离,爬电距离在空间比较紧张的情况可以通过开槽来满足

网友:
这个表格说明的很详细,可以参考安规认证标准en61010

网友:
通常根据导体之间的压差来计算爬电和电气间隙。
打耐压是用来检测漏电流得吧?

网友:
简单说,A导体和B导体之间留多少间距是根据安规标准来计算的。一款产品设计时是否需要考虑安规问题,需要的话按什么标准来考虑安规问题因产品而异。建议先明确一下要按什么标准做产品,再考虑具体事情怎么做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VDC+,VDC-电压范围200-750VDC,按照最高750V算安全爬电距离,表层4mm,内层2mm;2、 VDC+,VDC-分别对大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