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有mil和mm单位同时显示的工具软件吗?

楼主(2016-03-12):
    AD软件自身可以mil和mm同时显示,pads有这类可以同时显示的小软件吗,每次切换很麻烦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没有  可以设置快捷键转换

网友:
    用快捷键u转换

网友:
    直接输入UMM切换为毫米
输入UM切换为Mil

楼主:
    我知道怎么切换,就是想同时显示

网友:
    我表示只会切换,同时显示真的不会额

网友:
    表示还没有发现有这样的选项,觉得还真没这必要  正常使用选择一种制式就好了

网友:
    经常在mil下量长度,然后发现值不对,取消再umm。然后重新量长度。如果它能自动切换长度的单位就好了

网友(2016-04-25):
    现在都是在mm下直接设计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