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能做参考平面吗?

楼主(2016-03-13):
电源层能做参考平面吗?

网友:
可以啊,看你信号速率多少?一般上GHz的最好只参考地。

网友:
拿电源面做参考面是可以得, 但是为了阻抗的连续性,一般还是用地来做参考面更容易些。

网友:
这是可以的,比如DDR3的地址线就是参考的电源

网友:
可以,只要能確保好的電源設計...

网友:
总是要视情况而定,低频或者低速情况我们就不讨论了。而对于高速情况下,其实电源同样可以提供回路通道,我们一定没有忘记板卡上的去耦电容,对的,它可以通过电容耦合到相应的地上进行回流。但是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电源平面的波动引起的噪声相对比较大,这就对回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只是信号的波形产生畸变。当然,通过一定的措施也许可以补救。所以除非万不得已,对于重要的信号,尽量避免以电源作为主参考。个人肤浅的认识,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2016-04-21):
楼上高论,个人也觉得速度太高的信号还是以地为参考平面为好

网友:
    最好是地,迫不得已才电源

网友:
对于DDR3,4这种DIMM条上已经是参考电源的CA bus,主板PCB上需要参考电源,原因可能是要求参考同一个电压平面吧。而对于贴在PCB上的DRAM芯片颗粒,就需要参考地了,道理是相同的,需要参考相同的电压平面。

网友:
    论坛高手如云啊'

网友(2016-07-16):
    地层是最好的,其次是电源平面

网友:
电源层要完整

网友(2016-11-21):
可以,就是阻抗不能和地平面相比。具体得看你的状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