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导出导入Shape数据??

楼主(2016-03-14):
目前做法是导出Shape的
segments
void->segments
fill->??
然后
myshape = axlDBCreateOpenShape(mypath,myfill,layer,nil,car(axlSelectByName("REFDES" parent)))
axlDBCreateVoid(myshape,myvoidpath)
axlDBCreateCloseShape(myshape)
问题是,部分Void没有创建成功,但是并没有报错
但我单独对零件Shape导出导入的时候Void创建成功了,也就是没有parent属性的Shape能创建Void
这个与parent是不是有关?

改成
myshape = axlDBCreateOpenShape(mypath,myfill,layer,nil)
能够正确创建Void
这是软件本身的Bug么?
有没有办法把已经存在的shape添加到零件上去呢?
这样就能避免这个问题了

网友A:
你判断一下myshape是否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判断一下myshape是否有效

axlDBCreateOpenShape, axlDBCreateVoid, axlDBCreateCloseShape都有判断是否成功创建的,但都没有反馈创建失败
目前发现shape类型为Static crosshatch并且有parent时,才会出现无法正确创建Void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axlDBCreateOpenShape, axlDBCreateVoid, axlDBCreateCloseShape都有判断是否成功创建的,但都没有反馈 ...

你可以将SHAPE导出为SUBDRAWING,看下SUBDRAWING文件的源码,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