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焊层要比PAD 大吗?

楼主(2016-03-14):
阻焊层要比PAD 大吗?

网友A:
一般是的,主要是板厂加工精度问题,为了避免绿油上焊盘,所以常规会做大2-4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的,主要是板厂加工精度问题,为了避免绿油上焊盘,所以常规会做大2-4MIL

非常感谢!

网友:
    部分fab house 会自己check你的berger文件,然后自动帮改成大2-4mil的。

网友:
    是的。一般比pad单边大0.1mm。

网友B:
    我记得在网上看到过一片文章,说不用设置soldmask大于pastmask。PCB板厂会根据他们的工艺进行调整的。

网友:
    单边大0.1mm

网友(2016-04-17):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在网上看到过一片文章,说不用设置soldmask大于pastmask。PCB板厂会根据他们的工艺进行调整的。

按照IPC的封装建议是可以一样大

网友:
    按照工厂的制程能力设计一般是要大的, 不够很多情况下工厂的CAM工程师会把客户提供的gerber文档再优化,使其在工厂的加工能力范围之内!

网友(2016-05-18):
    一般是大0.1mm左右变OK了

网友:
    设计时可以不用,板厂会自己加大的

网友(2016-08-02):
    不一定啊,一般是要大单边2mil的样子,但是有些情况是可以等于或者小于焊盘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