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 pin 上不可以直连三个via吗?

楼主(2016-03-14):
    如题, 我在建CAD 封装时 SMD pad上打了via。 现在要用Cline将vias连接起来,发现直接连的话当我把via1和via2连好接着连via3时 via1自动消失了。 求大大们解惑???

网友A:
    你连接的时候将replace etch这个选项勾去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接的时候将replace etch这个选项勾去掉 ~

果然行了, 多谢。     P.S. 这选项是干嘛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行了, 多谢。     P.S. 这选项是干嘛的啊

替换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