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ular pad 一般比 孔 大多少

楼主(2016-03-14):
对于DETESHEEt有推荐的封装好做,没有推荐的或实物时,不知,regular pad 要比 孔 大多少,取多大???

网友A:
    你可以看IPC标准就知道了。

楼主(2016-04-19):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IPC标准就知道了。

你有IPC标注的资料?或者有啥书籍推荐给我

网友:
我一般加16 以上  遇到一些固定管腳會加更多.

网友(2016-05-20):
    根据孔的大小来定义,小于50mil的孔,+16,大于50的,+30,椭圆的+40,当然也得结合实际情况。有些零件跑大电流的加的会更多一点

网友:
    统统加20mil多省事。   也可以问问板厂,我映象中曾经问过一家,当时的回复好像是, regular pad只要比drill size大不低于8mil, 他们都能有效钻孔。8mil应该是当年的极限值了。 具体的最好问问最新的信息。

网友(2018-10-16):
    要看孔的大小啊

网友:
    这个要看孔的大小,还有孔与孔之间的间距大小,若是孔间距大,加大没关系,孔间距小的话,就要考虑生产出线等

网友:
    常规引脚的,我们焊盘的要求是比引脚大12mil

网友(2018-11-27):
    Drill Hole<0.6mm,pad=Drill Hole+8mil
    Drill Hole<0.8mm,pad=Drill Hole+12mil
Drill Hole<1.2mm,pad=Drill Hole+16mil
Drill Hole<1.8mm,pad=Drill Hole+20mil
    Drill Hole<2.5mm,pad=Drill Hole+24mil
Drill Hole>3.0mm,pad=Drill Hole+3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