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如何走线才是最好的

楼主(2016-03-14):
图片中的1与2两种,哪种走线是最佳的呢?有高手指点。

网友:
我一般走线是采用的1方式,

楼主:
谢谢了,我是负责画板的,然后有一人负责检查的,结果他要求按2种走线,气死我了,结果人家又是老大。

网友:
都一个鸟样

网友:
按照1的方法走,如果他说按2方法,你吊他。

网友:
如果硬要解释为什么要求按方式2走线,是因为线的两个边沿与焊盘都成钝角,而方式1是直角,而且方式2可以少拐一个弯。但是一般来讲,只有第一个焊盘可以按照方式1走线,后面的焊盘如果按照同样的方式走需要考虑线与焊盘的间距问题,可靠性可能会降低。

网友:
其实一个吊样  ,按1的方式走好看一点,设定的有差分对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按照1走比较好嗄

网友:
用推挤功能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加个泪滴就没直角了。这种LCD的并行走线,速度很低的嘛。你那同事着魔了,要么是找项目存在感---不是他做的,也能把功劳给捞去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