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板中是否有LVDS信号?!

楼主(2016-03-14):
求教各位大神,对于板中,除了有LVDS信号特征的除外,如果信号名中无法判断处,怎么知道哪些差分信号是LVDS信号?

换而言之,LVDS信号具备哪些特征,求解释,谢谢!

网友A:
    你知道lvds啥意思不?

网友:
    那你就关注那些信号接口可能会是lvds信号电平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lvds啥意思不?

LVDS是低摆幅的电流型差分信号,这种类型的差分就是不知道怎么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LVDS是低摆幅的电流型差分信号,这种类型的差分就是不知道怎么识别

对啊,这种光从pcb上是看不出来的啊...

网友:
    从原理中识别吧 对于命名不规范的只从PCB上怎么能看出来呢

网友:
    差分对丝印上面应该有+和-吧

网友:
    没有对应的LVDS接口吗

网友:
    你单单看差分,但是你想想是有接口,主板没有,也有对接到板外的。如果光看PCB,你从丝印上看,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