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直径与孔内壁铜厚的疑问

楼主(2016-03-14):
大家好,最近在设计一款CPU板卡时设计了一系列的VIA,其中一些走信号线,另一些专门给GND和PWR。

例如:

设计的意图:用于电源的过孔,我去掉了它在非电源层的外盘;用于信号的过孔,同样也去掉了它在非信号层的外盘;也就是这些过孔在有些层是只有钻孔的大小的。

我的疑问是,对于PCB厂而言我们通常所说的过孔直径指得是钻头的直径,还是钻头钻好孔电镀铜厚了以后剩下的孔径的直径?

网友A:
钻头钻好孔电镀铜厚了以后剩下的孔径的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钻好孔电镀铜厚了以后剩下的孔径的直径

是不是我要钻10mil的孔,那么钻刀下去的物理孔径要大于设计(10mil)孔径?

网友:
你设计的是10mil的孔径,还要看外环有多大,还要看板厂的能力,一般,设计的尺寸就是物理钻头的尺寸。

网友B:
如果你设计10mil的孔径,外环设计为16mil, PCB板厂有可能会用8mil的钻头, 如果你设10/20的via ,板厂会用10mil的钻头。 这里面有几个因素在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要钻10mil的孔,那么钻刀下去的物理孔径要大于设计(10mil)孔径?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设计10mil的孔径,外环设计为16mil, PCB板厂有可能会用8mil的钻头, 如果你设10/20的via ,板厂会用 ...

明白的,我也挺担心一般的制板厂搞不定。不过兴森快捷,杰赛这种厂应该可以搞的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