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走线总显示为细线

楼主(2016-03-14):
    最大最小默认线宽设置都是对的。属性里面线宽数值正常。

楼主:
    问题解决了
Tools->Options->Global->Minimum Display改为最小线宽。

网友:
    学习了,多多交流

网友:
    设定最小显示线宽位置选项的问题,调整的数值小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在option中找到设定最小显示线宽的位置,然后改小就好了

网友:
    Tools--Options--General--Drawing--Minimum Display后面方框填上1

网友(2016-04-15):
    设置里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