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滤波器

楼主(2016-03-14):
ADS仿真滤波器后,怎么获取不了这个模型里面的子电路;

低通滤波器

低通滤波器

网友:
应该是 里面原本是空的,没有子电路,要自己画带通电路,在集合成它的子电路

网友:
不好意思,我的回答是错误的

网友:
这个控件是一个理想的滤波器不会显示分立元件。要设计分立式的滤波器电路有三种方法:
1.SmartComponent
2.Optimize
3.自己手动算再仿真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design guide-filter,设置好你的需求参数,就会有子电路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