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背钻问题

楼主(2016-03-15):
目前想对小部分GND VIA做背钻处理,目前做法是先对GND net先设置个Stub.然后对不需要做背钻的GND PIN 和VIA设置Backdrill_Exclude-------这个过程工作量很大,因为板子中的GND PIN 和VIA太多了,需要一个一个选着,然后我就想有没有其他办法直接对需要做背钻的GND VIA设置背钻处理。请这方面的专家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没用过,等高手解答。

网友:
    参考学堂课程:http://mooc.eda365.com/course/213

网友:
    将所有要做背钻的孔设置为同一型号,然后将相应信息写到制板文件 中,厂家会到这一型号的孔做背钻处理。

网友A:
    可以正步走,设置需要backdrill的Pin和via。其它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正步走,设置需要backdrill的Pin和via。其它不管。

    我试了一下,设置是可以设置,但是出钻孔表的时候没有相应的符号和表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设置是可以设置,但是出钻孔表的时候没有相应的符号和表格。

    出钻孔表的那个不是设置Pin和via的地方设置的。在backdrill setup and analysis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钻孔表的那个不是设置Pin和via的地方设置的。在backdrill setup and analysis里面

能帮忙说说具体步骤吗?没试过不知道在哪里设置。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忙说说具体步骤吗?没试过不知道在哪里设置。感谢!!!

    还是自己先找资料看看吧,那样比较全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忙说说具体步骤吗?没试过不知道在哪里设置。感谢!!!

    其实不难,看过学堂的视频你就会了。

网友:
    需要背钻的空用一种符号表示,出来的钻孔文件表示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2022-08-03):
    有没有相关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