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页与页怎么连接

楼主(2016-03-15):
mentor夸页的网络大家都是怎么标识的,
我看见有人这样做,如图,蓝色圈里面的是自己写的还是自动生成的呢?

楼主:
貌似表示的是坐标

网友A:
是自动生成的
要先把“cross reference"设定好

网友B:
画完原理图后点击命令生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完原理图后点击命令生成的

请问一下是什么命令,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自动生成的
要先把“cross reference"设定好

请问一下,要怎么设置,是否可以给个截屏,谢谢!

网友(2016-08-02):
在Dxdesigner工具栏,点击交叉引用,根据里面设置一步一步来。
好像是不能自动生成。
好像生成的时候要把所有打开原理图都关闭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