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 属性编辑问题

楼主(2016-03-15):
orcad中双击元件后显示属性如下:

正常属性显示为1列,现在多出一列(黄色),如何去除!!!!!

网友A:
    选中Reference这一行,点右键有个delete proper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Reference这一行,点右键有个delete property

    重新排序后的序号为C1,为什么A列中是C124

网友A:
    B列是用于层次画图后的所产生的标号。A列是默认标号,A列还可以直接写成C?,B列优先级大于A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列是用于层次画图后的所产生的标号。A列是默认标号,A列还可以直接写成C?,B列优先级大于A列

有没有方法去除A

网友A:
    A是必须的,B才是可以去除,但是都是合在A里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是必须的,B才是可以去除,但是都是合在A里面了。

谢了

网友B:
    請先看這二個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5064-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1268-1-1.html
看完你就會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先看這二個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5064-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1268-1- ...

thanks,看完后明白了!

网友:
    层次式结构带来的问题,或者说这是层次式结构的功能。最好少用这种层次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