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网模块调天线问题电源干扰请教

楼主(2016-03-15):
 我这个设备是用在车上面的GPS定位器,板上面是自带转换电源的,支持9到80V电压输入,我同一个板兼容C网和G网的模块,G网的没问题,C网的就有问题了。在开始暗室测试之前,天线厂测试过传导,用综测仪直接连板上天线接点那里,测试的效果都很好,接受灵敏度能达到-108DB左右。但是连接外接电源,在暗室测试就只有-92DB左右了。现在都找不到问题,只是猜测和电源电路有关。请问一下各位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吗?

网友A:
看来楼主还是没有解决,看你的描述,要么是板上自带的转换电源没有处理好,要么就是通过电源引入了外部干扰。不知道你板上的电源转换是否是隔离的,滤波部分又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还是没有解决,看你的描述,要么是板上自带的转换电源没有处理好,要么就是通过电源引入了外部干扰 ...

     是啊,还没解决,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附上图片,请您帮忙分析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还没解决,不知道从哪里下手,附上图片,请您帮忙分析指导一下,谢谢了。

你的电源处理太简单了,你整改一下试试:
1. DC-DC输入端提高输入电容容量,再添加点低容量瓷片电容;
2. 增加DC-DC输出的整流滤波强度;
3. 在后面增加磁珠和瓷片电容以滤除高频;
4. 加一级LDO滤除低频,用LDO的输出给电路供电,这一点特别重要。

我们的24位AD电路都是按上面的做法处理的,布局布线其实也有影响,具体只能整改测试。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建议用隔离型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处理太简单了,你整改一下试试:
1. DC-DC输入端提高输入电容容量,再添加点低容量瓷片电容;
...

            好的,太感谢了,我这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