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Allegro中遇到总线宽度不一致这个DRC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6-03-15):
哪位大神可以帮帮我,谢谢啦!!!!

网友:
    文件呢?把文件上传才好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文件

    发过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发过去了

这是文件

网友B:
    你放的文件,什么都没有,只有两块dummy net shape 和放不下来的几个元件,放和不放有何区别呢

    只要不设线宽的region,neck 线宽和设的走线线宽一样,走线时不要人为乱改线宽就不会出现线宽不一致的情况;如果想要检查这种错误就把max线宽和neck线宽设的和min 线宽相同就可以了

当然,前提是要把检查线宽的DRC打开,。。。

网友C:
    自己输入走成一致的即可。或者change一下。总线宽度?看后面才知道是    走线宽度。区别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放的文件,什么都没有,只有两块dummy net shape 和放不下来的几个元件,放和不放有何区别呢

只要不设 ...

我呢只是原理图啊,原理图和现款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输入走成一致的即可。或者change一下。总线宽度?看后面才知道是    走线宽度。区别很大啊~

    关键是我没有用到总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没有用到总线啊

"总线宽度不一致这个DRC错误"。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D:
    既然原理图只有一页,也没有off-page和hierarchical port,以下几项检查开关就不需要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原理图只有一页,也没有off-page和hierarchical port,以下几项检查开关就不需要打开了。

谢谢!!!!!!!!!!!!!

网友:
可以设置不同的线宽,在不同的层或者NET中,最大和最小,设置成不同的数据,最大一般不做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