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原理图,分批导入PCB,可行吗?

楼主(2016-03-16):
    需求描述:
  一款完成的PCB文件,由于后来需要,需要加入几个器件,很简单几个器件,不想重新布局,那样太费时间。

所以。。。是否可以把加入的几个器件,另外导入进PCB,而不影响任何其他布线布局?

网友A:
在原理图中update到pcb,只要元件的封装和位号不变,以前画好的不会变

网友B:
    新加的器件放在一张原理图,导入一个新板子上,特殊粘贴器件到原来的板子也行
对应连接的网络名字一样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加的器件放在一张原理图,导入一个新板子上,特殊粘贴器件到原来的板子也行
    对应连接的网络名字一样就好

的确可行,但是有可能会出现丝印相同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理图中update到pcb,只要元件的封装和位号不变,以前画好的不会变

      理论上不会变,总感觉这样子全局的刷新,有种不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不会变,总感觉这样子全局的刷新,有种不安全。

不管是哪种pcb软件,当原理图修改后,必定是在旧的pcb中导入新网表(或者导入网表的对比差异)

网友:
    如果仅仅是增加几个元件,不涉及到其他的改变,也可以直接在pcb中,从库中把元件调出来,手工添加网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可行,但是有可能会出现丝印相同情况

    查看原来pcb的器件位号,往后顺延命名器件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原来pcb的器件位号,往后顺延命名器件就好

是否自动识别,且自动累加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自动识别,且自动累加的呢?

不会吧

网友:
    2楼已经说得够清楚的了,既不会网络出错也不会影响原来的布局,这是Altium的基本用法呀

网友:
    直接update,没有问题的

网友:
    如果整个图,只加几个元器件,从当前PCB找到对应的封装复制粘贴,软件会自动排位号,然后再回到原理图,按照PCB的位号,添加对应的器件即可。
这样做,只适合,PCB操作非标准化,从原理图更新,会导致删除相应的器件,走线等,那么,此时从原理图来更新PCB显然不合适。可按照上述的办法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