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怎么实现从一个板子COPY 铜皮和走线或其他内容到另外一个板子上?

楼主(2016-03-16):
5金币
mentor EE怎么实现从一个板子COPY 铜皮和走线或其他内容到另外一个板子上?
有没有人有这个步骤的教程或者简单的讲一下,谢谢了?

网友A:
Circuit Move & Copy,然后ctrl +C ,到另外的板子, Paste from Layout Clipboard

网友:
edit下面的电路拷贝,前提是两个板子的part number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rcuit Move & Copy,然后ctrl +C ,到另外的板子, Paste from Layout Clipboard

谢谢了,我粘贴过去的线抓不准焊盘和孔,会有短截飞线。可不可以按坐标复制和粘贴?(我试了下,输的坐标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敲错了坐标命令)

网友:
不要敲坐标,鼠标右击---snap---Place Tentative Snap   选中要定位的线头或焊盘,再粘贴过去。

网友:
    edit/circuit Move and copy/ 选中所选的之后,右键,set origin.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2016-05-23):
    在copy模式下选择参考点,进行copy。然后用snap里面放置及应用进行粘贴。

网友(2024-06-13):
    net 名称不同能copy过去吗?  也就是另一个板子没有有些net 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