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EMXI( 双三极管 )输出电流

楼主(2016-03-16):
    各位,我想问下附件所示的双三极管的集电极最大电流是多少? datasheet上面最大写着IC=150mA,而实际上是不需要考虑整个双三极管的功率:EMX1/ UMX1N PD*1 *2   150 mW .因为我实际使用发现最大电流应该只有75mA左右.如下图参考所示

现在,想增大输出电流,这个R635电阻的阻值减小就能增大, 这个还能增大吗?
    下面链接就是EMX1 datasheet, 不知道怎么取消下载附件需要威望,请别人帮忙还需要威望不太好~~~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7mG6ZQWd2BAsaTsGEfK

    EMX1(NPNNPN).pdf

    EMX1

网友A:
    你这态度我感觉很舒服。技术问题待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态度我感觉很舒服。技术问题待后

    公司硬件牛人走了,我刚调到这个组,结果好多都不会 只能求助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