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楼主(2016-03-16):
  小弟在做一个BT插座,我们有模块只要做外围电路
要求:
1.用手机APP通过蓝牙去控制它开和关
2.输入110V或220V交流电都要能工常工作
3.输出功率希望做到350W以上
4.需要检测输出是否有插入
5.需要检测输出的功率和电流
希望做过的朋友指点指点有电路参考就更好了
就是想看看220V交流用什么好方法把它整流到3.3V,模块又怎么用PIO去检测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A:
既然你已经有模块了,我想内嵌MCU的吧,加霍尔传感器ADC检测电流,是否有插入可用弹片解决,至于整流肯定得AC/DC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已经有模块了,我想内嵌MCU的吧,加霍尔传感器ADC检测电流,是否有插入可用弹片解决,至于整流肯定得 ...

谢谢   弹片应该有

楼主:
各位给个电路参考下

350W 是指 3.3V 嗎?@_@!!!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给个电路参考下

不是,应该是指控制开关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