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帮忙!画PCB时出现器件不能移动

楼主(2016-03-16):
画PCB时出现器件无法移动的情况,提示:some selected part(s) are not moveable

出现底下黄色错误

出现底下黄色错误

这几个锁定的我都没锁

这几个锁定的我都没锁

楼主:
求帮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1!!!!

网友A:
这个好像是mentor的bug,尤其是在copy circuit时最容易发生,不好弄。。。

网友B:
没弄好,要到放置模式下才可以

网友B:
不是软件的BUG,操作上的问题

楼主(2016-04-19):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mentor的bug,尤其是在copy circuit时最容易发生,不好弄。。。

对!就是因为copy电路出现时出现这情况,到现在都不知道原因,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就把不能移动的器件在原理图上换掉重新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软件的BUG,操作上的问题

不知道是什么操作导致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弄好,要到放置模式下才可以

求详细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