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出pin走弧度怎么走?

楼主(2016-03-16):
这种弧度怎么出?

网友A:
先走45度的,然后slide,vertex action里面选arc,其它参数慢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走45度的,然后slide,vertex action里面选arc,其它参数慢慢试

谢谢高手

网友:
走线命令下 option里不是有个line lock  选arc试试

网友:
用ARC走线或调整用弧线模式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