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扇出的导线和过孔如何取消?要一个个删除吗?

楼主(2016-03-16):
BGA扇出的导线和过孔如何取消?要一个个删除吗?

网友:
1.ctlr+D,把需要删除的内容打开,其他的都隐藏掉;
2.Shift+S,可以单层或多层选择你要删除的内容;
3.鼠标框选,即可删除你不需要的内容;

网友:
一键fanout后,觉得不太好,ctlr+z/ctlr+y就好,不过撤销的操作步骤有限
也可过滤器选择性删除find similar ob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