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将Ref Des/Silkscreen_Top变换到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的功能的skill...

楼主(2016-03-17):
哪位有将Ref Des/Silkscreen_Top变换到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的功能的skill啊,给传一个吧

或者实现这个的其他方法都可以哦

谢谢啦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6-07-01):
如何解决的?

楼主:
change右击变换层

网友A:
好复杂 我直接选中 右键选择层就行了  想要那个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复杂 我直接选中 右键选择层就行了  想要那个选哪个

对的

网友:
对啊,就是这样操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