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allegro 铜皮对于方形焊盘的避让方式设置

楼主(2016-03-17):
5金币
如图所示,为什么图1中铜皮对方形焊盘的避让会是这样的?怎样可以设置成图2中的方式?
图1:

图2:

请大家不要吐槽我的画画水平

网友A:
画一个圆形的Route keepout

网友B:
shape >> global dyn prm >> void control >> acute angle trim ctrl设为full r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一个圆形的Route keepout

太麻烦了啊~~~~~不过是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ape >> global dyn prm >> void control >> acute angle trim ctrl设为full round

不是这个,这个选项是用来将铜皮的边缘拐角圆弧化的,并不是避让的方式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这个选项是用来将铜皮的边缘拐角圆弧化的,并不是避让的方式设置

设为full round之后所有动态铺铜内直角都会倒角。你想要的是什么样子?

网友C:
    焊盘是方形,避让也是方形,焊盘是圆形,避让就是圆形,你可以焊盘外形,或者手工挖成圆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盘是方形,避让也是方形,焊盘是圆形,避让就是圆形,你可以焊盘外形,或者手工挖成圆形。

    谢谢大大的解答,但是方形的避让不符合约束啊,方形焊盘的四个角的避让应该是弧形的才对啊,这里为什么会和约束不一样呢?真的没办法设置吗?在user performance里面也没有选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大的解答,但是方形的避让不符合约束啊,方形焊盘的四个角的避让应该是弧形的才对啊,这里为什么会 ...

为什么方形的外形会避让成弧形呢?如果不按外形避让才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方形的外形会避让成弧形呢?如果不按外形避让才是有问题的。

    大大,您看这个图,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左边的就是我想要的铜皮避让方式,右边的是我现在的铜皮避让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您看这个图,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左边的就是我想要的铜皮避让方式,右边的是我现在的铜皮避让方 ...

你设置成间距避让多少,要是圆弧的距离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设置成间距避让多少,要是圆弧的距离就不对了。

    可是对于方形盘的四个角的避让,应该是以角为圆心,避让距离为半径的弧形范围啊,为什么是方形的呢?方形的避让范围不久是根号2倍的避让距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