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S新手)PADS封装边框宽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3-17):
图中的边框宽度分别是10mil和6mil,但是看起来差异为什么这么大且将6mil改成8mil也是这个效果,只有将其改为10mil才会表现出一样的效果,新手求解,另外求指点pads Layout与PADS Logic如何设置交叉选择模式。谢谢!!

网友A:
有一个设置项,最小显示线宽,小于设置值的线,都显示成一条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设置项,最小显示线宽,小于设置值的线,都显示成一条细线。

非常感谢,按照你的提示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6-11-02):
设置项,最小显示线宽,小于设置值的线,都会显示成一条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