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铺铜问题

楼主(2016-03-17):
在铺铜的时候一直出现直角 然后得先切换到line 然后再切换到45度。怎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铺铜命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hape>polygon

segment type 中 type选项设置为line 45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gment type 中 type选项设置为line 45就行了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gment type 中 type选项设置为line 45就行了吧

    点击完是显示45度,但是画出来是直角,然后得切换到line,然后再 line 45度 才可以。

网友C:
    打补丁了吗?不要裸奔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补丁了吗?不要裸奔哦

打了 以前用的好好的 还有就是有些板子会出现这种情况 有些板子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