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地过孔的问题

楼主(2016-03-18):
大家好,我用的pads9.5,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在板子画好后,添加地的过孔(手动添加的,不想要那么多),就是怎样才能将过孔添加得间距一样,水平一致呢,请各位多多指点呢,谢谢!

网友A:
set up  via grid and design grid , you can see the differ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 up  via grid and design grid , you can see the difference.

那这样子做还是比较麻烦呢,有没有自动对齐这个功能 呢

网友:
有的,不过就是经常不用想不起来了,我去找哈

网友(2016-04-18):
复制粘贴过孔后右键repeat

网友(2016-05-20):
每次都是设置栅格,打几个,再复制打,纯手工活

网友:
設定格點, 然後不斷的複製~複製就行了, 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