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上的红外灯怎么接???求教

楼主(2016-03-18):
如图摄像头周围的一圈红外灯,是红外接收管,要怎么接?   是串联还是并联呢?   图上产品是串联的方式

网友A:
通通串在一起用 5V 是點不亮的,要加 BOOST IC。

這次是州官的狗放火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通串在一起用 5V 是點不亮的,要加 BOOST IC。

知道了  谢谢!   问下这种摄像头上的是不是应该是红外发射管   不是接收管吧????   但是我看市面上发射管都是白色的   接收管才是黑色的

网友:
5/8只有0.4v,所以点不亮,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