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6-03-18):
这种摄像头上的红外灯怎么用的  谁有参考电路

网友A:
跟平板/手機的背光電路相同,找個可以支援一串六顆 IC ,只要升壓 IC 的輸出 Iout 設定要符合 LED IF要求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平板/手機的背光電路相同,找個可以支援一串六顆 IC ,只要升壓 IC 的輸出 Iout 設定要符合 LED IF要求即 ...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