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过炉后凹陷

楼主(2016-03-18):
我画了个8层板的20X20CM的PCB,PCBA时过炉板子变形比较严重,请问论坛内大神们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除了增加板厚)

网友A:
板材,残铜率,布局等方面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材,残铜率,布局等方面考虑

残铜率是什么概念,该怎么解决

网友B:
加热平衡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热平衡铜

怎么加热平衡铜

网友:
最好把PCB图分层贴出来,现让大家看下是不是因为图设计的问题。
另外,要考虑基板的质量或材质了。

网友:
板材很重要

网友:
板翘问题,肯定很多层走线很空的地方没有大面积铺铜,导致受热不均匀,和板厚不一致

网友:
布板注意机械应力分布,板材选材,过炉速度,另外可以借助夹具控制平整。

网友C(2016-04-18):
多数是板材问题,和炉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数是板材问题,和炉温

是在维修过程中出现的

网友:
那就是维修人员操作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吧

网友D:
制成以后维修只能维修表面线路啊 怎么会翘板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制成以后维修只能维修表面线路啊 怎么会翘板 呢

要手工用风枪来吹的,所以就变形了

网友E:
叠层设计上尽量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叠层设计上尽量对称

叠层设计时对称的

网友:
板子是不是元器件分布不均匀,生产的回流焊取钱是不是不太合适 , 在空的地方加热平衡铜皮,其实就是一个个没有用的方块铜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维修过程中出现的

哪就是风枪温度过高了。

网友(2017-03-15):
炉温控制精度好不好,有的产线对炉温曲线时间等都管控不好,

网友(2018-05-17):
    回流焊炉温一般270度左右,一般的FR4是没问题的,或者用一些高TG的板材

网友:
    应该是设计问题。

网友(2018-06-21):
    每一层空的地方尽量铺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