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Flotherm导入mcm文件问题

楼主(2016-03-18):
10金币
通过APD的Flotherm插件导出.floeda文件,import到FloEDA Briage后,每一层会都会显示,但是右键进行process layer时,提示还需要导入file name(可以是png.jpg等格式)。
如果说还需要导入每层的png格式,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请教:
1、请问用APD导出的.floeda文件还有用吗?
2、直接在FloEDA Briage新建模型,然后导入png是一样的吗?
3、Wire Bond模型怎么导入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它的仿真准度上应该会有影响吧?
还有一点想请教下:因为用的不是正版,对Flotherm Pack ...

目前,我做IC封装热仿是采用icepak ,flopack 目前只租不卖,大概一万多美金一年,如有银子的话建议可租一年,里面器件基本含盖目前市面上各种封装模型,
有具体的结构模型,因flotherm 不支持曲面,比如ball,那就是体积块了,也算是简化了。

网友A:
建议你不要去导trace, 只能投影,没有什么很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不要去导trace, 只能投影,没有什么很大意义,

谢版主,一般是怎么操作呢,能说的更详细点吗?菜鸟刚接触

网友A:
如要导的话,导入.png就可,但转到模型里会有很很多小块不同K值的,模型复杂,设铺铜率也行,不是导入了trace就仿真精准的,
bond线导不了,flotherm 只支持体积块的简单曲面,做仿真是要做些简化,模型简单,数据精准,这需要些经验验证等积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要导的话,导入.png就可,但转到模型里会有很很多小块不同K值的,模型复杂,设铺铜率也行,不是导入了tra ...

如果这样的话,它的仿真准度上应该会有影响吧?
还有一点想请教下:因为用的不是正版,对Flotherm Pack不是很了解,Flotherm Pack是简化了建模的流程么版主对芯片热仿的话,推荐哪个:Flotherm和Icepak?
谢谢

楼主:
@cool001
感谢版主一直答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做IC封装热仿是采用icepak ,flopack 目前只租不卖,大概一万多美金一年,如有银子的话建议可租 ...

还请教一个问题:Icepak如何读取allegro的mcm文件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请教一个问题:Icepak如何读取allegro的mcm文件呢?
谢谢

参考

网友:
图片咋不见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

图片貌似丢了,可否重新上传下呢,谢谢

网友B(2017-03-27):
大黑牛,直接导入mcm文件啊。怎么搞的导入图片格式的,这太落后了!

网友:
blackcrows是想从哪个地方导入进去,而截图上来图片不见了吧

网友(2017-08-24):
引用 网友B:
大黑牛,直接导入mcm文件啊。怎么搞的导入图片格式的,这太落后了!

    导入mcm,最新版本支持ball和wirebond的编辑不?
是不是还是需要自己建ball和wireb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