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Allegro中快速画虚线?

楼主(2016-03-18):
    在做元器件封装过程中有时需要画虚线,每次都是自己画完框再一点点cut, 请问有没有快速生成虚线或者直接画虚线的方法?

网友A:
    线也可以像焊盘一样选择间距和行列数阵列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也可以像焊盘一样选择间距和行列数阵列嘛!

    多谢版主的思路,有没有已经实现了的方法直接画虚线啊?

网友B(2016-04-19):
引用 网友A:
线也可以像焊盘一样选择间距和行列数阵列嘛!

    不是很明白哈,没有找到你说的(线也可以像焊盘一样选择间距和行列数阵列嘛 )

网友:
    小伙子,学好skill就能实现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明白哈,没有找到你说的(线也可以像焊盘一样选择间距和行列数阵列嘛 )

    就是先画一小段,然后复制粘贴的时候可以设置行列数,间距(见图),

网友:
    谢谢,很详细了

网友(2016-06-12):
    好像没有吧

网友:
    这样就挺好的了

网友C:
    CR5000可以实现。。

网友:
    利用阵列来复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CR5000可以实现。。

新人求教, CR5000是什么,tool吗?   这个可以共享不

网友(2017-03-02):
    :lol:lol:lol:lol

网友:
    CR5000确实可以

网友D:
    有一种SKILL叫做超级CUT,咔断一切,没有就老实自己画小段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种SKILL叫做超级CUT,咔断一切,没有就老实自己画小段COPY

求共享啊    tobytao_zhang@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共享啊

只有公司有,发不出来

网友E(2017-06-05):
    学习了。。。不过为啥要用虚线呀。实心框图不是更加直观吗?

楼主(2017-11-30):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不过为啥要用虚线呀。实心框图不是更加直观吗?

    设计标准不一样。  主要时为了区分上下面。  没啥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