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PCB导出CAD文件时,覆铜不见了

楼主(2016-03-18):
导出CAD文件时候只有轮廓,不见覆铜,怎么调整

网友:
是不是负片啊,后缀是GP的话就是负片,能看见的地方是没有铜的

网友(2016-04-20):
    我所知道的有两种原因造成:
AD内不是用hatched进行的覆铜,就会有LZ出现的这种问题。
    基本上用以下两种方式进行的覆铜,在CAD上只有轮廓。
    1.覆铜采用的是用“放置”下面的“实心区域”进行的填充。
2.覆铜采用的是solid。

    其实不单是CAD里显示不出来,其实用Protel 99SE打开,也是只有轮廓的。

    因为,它们不支持这种方法。只支持覆铜中的第二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