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卡电源问题

楼主(2016-03-18):
看了这个原理图,关于SD卡的3.3V电源有2点疑问:(1)Q4、Q1所组成的开、关电路意义何在?不用SD卡照样工作啊
(2)既然是开关电路,为啥要Q4、Q1一起用,感觉用一个不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求大神解惑啊

SD卡原理图

SD卡原理图

网友A:
    Q1 使两个电源隔离,Q4 有个使能脚来控制Q1的导通,用SD卡才打开SD卡电源,这样不用一直打开SD卡电源,感觉是为了省电,还有一个 如何你一直通电,没有SD卡 是不是会出问题。

    w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 使两个电源隔离,Q4 有个使能脚来控制Q1的导通,用SD卡才打开SD卡电源,这样不用一直打开SD卡电源,感觉 ...

SDIO-CWPR是个检测SD卡的引脚,当不插卡时为高电平,当插入卡时为低电平,CPU检测到该脚为低后,输出个高电平给让Q4导通,Q4导通即Q1导通,这样来给卡供电。Q4可以不用,SDIO-CWPR 网络直接接Q1 G极。

网友B:
這種作法,通常是因為控制 PMOS 管 Gate 的電平不夠高,無法將 PMOS 管完全關閉。所以利用 Q4 來把 Q1 Gate 的控制電平隔開,讓 VG = VSVGS = 0V),這樣 PMOS 管就會被關得死死的。

如果 SDIO_CARD_POWER_EN 的電平是 1.8V,這樣就很合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作法,通常是因為控制 PMOS 管 Gate 的電平不夠高,無法將 PMOS 管完全關閉。所以利用 Q4 來把 Q1 Gate ...

狗哥,之所以接了Q1,是不是有以下两个原因:
    1、有可能是CPU工作的IO电平小于3.3V,通常为1.8V
2、即使CPU的工作的IO电平为3.3V,当可能该引脚为弱下拉,会导致PMOS管的GATE的电平不够高,导致有可能不完全关闭?
    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作法,通常是因為控制 PMOS 管 Gate 的電平不夠高,無法將 PMOS 管完全關閉。所以利用 Q4 來把 Q1 Gate ...

    豁然开朗,谢谢超级狗

    我曾經一度取名叫 "Ask Yeh"……葉問!>_<|||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 使两个电源隔离,Q4 有个使能脚来控制Q1的导通,用SD卡才打开SD卡电源,这样不用一直打开SD卡电源,感觉 ...

    赞同

网友(2016-04-23):
    省电的设计;因为产品待机3V3还是有电,使用pmos开关切掉供电,

网友C(2016-06-06):
    有点多余吧 本来SD卡 电流就很小 关机后3.3V 应该也会关闭吧 如果不关闭 这个开关应该合理

网友(2016-07-11):
引用 网友C:
    有点多余吧 本来SD卡 电流就很小 关机后3.3V 应该也会关闭吧 如果不关闭 这个开关应该合理

c192是减缓导通速度的么?

网友(2017-05-26):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SD卡的供电电源要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