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时控制LDO输出电压

楼主(2016-03-18):
想用一块单片机来控制LDO的输出电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自己的想法是将接地的反馈电阻不接地,接到DAC上,通过控制DAC的电压来控制输出,但是没有用过DAC,觉得DAC是用来输出一个固定电压的,如果有电流输入,它还能保证电压不变吗?还望大家解答下。

网友A:
    LDO的输出电压不是一定的吗? LDO有个使能脚,单片机能控制它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的输出电压不是一定的吗? LDO有个使能脚,单片机能控制它的开关

    有些LDO输出电压是可调的,现在我不是需要控制开关,而是希望不停的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B:
    耽心電流影響到 DAC 輸出的話,可以用 OP Buffer 隔開,以前在定電流的應用上這樣做過,您可以試試看。

网友: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选择PMU电源芯片,通常其输出可以通过I2C调节。可以去TI或是ADI去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耽心電流影響到 DAC 輸出的話,可以用 OP Buffer 隔開,以前在定電流的應用上這樣做過,您可以試試看。

    ...

    这不是射极跟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