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层PCB,10个信号层要压缩为10层pcb

楼主(2016-03-18):
    22层的PCB,10个信号层,要压缩为10层pcb

网友A:
    压掉一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掉一半啊----



网友:
    没问题,2层都能跑。

网友:
    10G信号早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B:
    感觉是不是当初预估的太宽了

网友:
    顶底用上,BGA走两根。

网友:
    不知道你以前的叠层是怎么样的,其实只要BGA能扇出走线的最少层数,如果再加上点地和电源层,基本可以确定为板子的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不是当初预估的太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