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修改Form的文字大小,这个是固定的么?

楼主(2016-03-18):
请问怎么修改Form的文字大小,这个是固定的么?

网友:
改9号字体的大小

网友A:
这个没办法改字号的

楼主:
并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办法改字号的

看起来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太小了。。。

哦?哪个form?发图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哪个form?发图来看看

所有自定义的Form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有自定义的Form啊

我还真不知道form在allegro里是什么,这个词意思太多了,你能不能用中文表达,让我这个小学毕业生也能看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太小了。。。

你可以改下面的方式看看,

Setup->User Preferences->Ui->Fonts->fontsiz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改下面的方式看看,

Setup->User Preferences->Ui->Fonts->fontsize

没有变化,最好是在创建Form的时候设定字体大小,这样每个Form都能自定义
喜好不同,有的喜欢紧凑的,有的喜欢简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真不知道form在allegro里是什么,这个词意思太多了,你能不能用中文表达,让我这个小学毕业生也能看 ...

我针对的是skill,不是allegro的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变化,最好是在创建Form的时候设定字体大小,这样每个Form都能自定义
喜好不同,有的喜欢紧凑的,有 ...

3樓的版主都已經說不能修改,我只是提供另一種方法將Allegro的所有文字變大,這樣自行定義的skill form的字體也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樓的版主都已經說不能修改,我只是提供另一種方法將Allegro的所有文字變大,這樣自行定義的skill form的字 ...

好吧,非常感谢

网友D(2016-06-23):
具说是不能改变的,有办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说是不能改变的,有办法了吗?

目前还是没办法

网友(2017-06-09):
同求,我想把字变粗,看见金百泽做的自动检查的form字体有加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