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电路分析。

楼主(2016-03-18):
VCC_USB为5V电压,充电时MOS管VG约=VS 此时MOS管子截止。D10是防止电压倒过来给电池充电。VCC_USB断开时,停止充电,电池放电,此时的VG=VS,MOS管应该是断开的,但用万用表去测是导通的。
问题:
(1)P沟道定义是S流向D.那放电时怎么时D流向S呢?
(2)对于P沟道管子,是VG与VS作电压比较的,而对于放电时怎么是VG去与VD作比较呢?

所以从理论分析我认为是D极与S极要交换过来此电路。路过的帮具体分析下,本人感谢。

网友:
  • 有 VCC_USB 電源時,Q7 的 VG 約等與 VS,所以 Q7 是斷路。系統(VCC_PWR)透過 D7 供電,而 U7 用 VBAT 輸出對電池充電。
  • 沒有 VCC_USB 電源時,VBAT 沒有輸出、不會對電池充電。也因為沒有 VCC_USB,Q7 Gtae 相當於透過 R92 4.7K 接地,VG 趨近 0V,此時 Q7 導通的,系統(VCC_PWR)透過 Q7 供電。

原理簡單來說,插入 VCC_USB 電源,會供電給系統(VCC_PWR),並對電池充電;拔掉 VCC_USB 電源,系統(VCC_PWR)改由電池供電。

w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有 VCC_US 電源時,Q7 的 V 約等與 V,所以 Q7 是斷路。系統(VCC_PWR)透過 D7 供電,而 U7 用 VBAT  ...
  •
    谢谢大师回答。放电时MOS管的VG为0V,VS无电源接入也应该是0V,VG=VS,MOS管会导通,不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回答。放电时MOS管的VG为0V,VS无电源接入也应该是0V,VG=VS,MOS管会导通,不 ...

这里的MOS是P型的,朋友。Pmos当Vgs的电压小于一定值时,会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MOS是P型的,朋友。Pmos当Vgs的电压小于一定值时,会导通。

    纳尼

网友:
    楼主搭个电路,实测一下

网友:
    电池供电的时候, MOS本来就是通的啊,

网友:
    电路没有问题,这个不难了解。你只要懂得MOSFET的原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