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套用在NetGroup上的Differential Pair Phase Tolerance怎么获取?

楼主(2016-03-19):
以前Differential Pair Phase Tolerance参数是套用在DPr上的,通过axlNetEcsetValueGet(net, 'Differential_Pair_Phase_Tolerance)能获取到设置的参数
现在这个参数直接套用在NetGroup上了,之前的方法不能获取到
当然,
axlDBGetDesign()->ecsets~>??
是能获取到这个数值的,但并不知道是哪个NetGroup(或者net)套用的哪个ecset
使用Show Elements是能查询到这个指令的,但是效率很低
各位有什么方法能获取到这个参数么?